楼主(2015-10-17):
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程序给我就行了

网友A:
你要把要求写详细

网友B:
是不是1号电机启动15S后2号电机启动,15S后3号电机启动。停止的时候3号电机停止,15S后2号电机停止,15S后1号电机停止?

网友B:
如果是这么个控制方法的话应该不难,看楼主也是老前辈了,如果一直从事这个行业的话,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应该是小儿科了吧

网友C:
好简单的控制,还是自己好好想想试着写,修改......相信自己会成功。

网友D:
先话个电气原理图,在翻成梯形图。表情LZ的要求没2楼说的那么复杂吧,只说的是启动15秒间隔,停止应该一起的吧。

网友E: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先启后停,楼主整的是送料程序吗。

网友F:
小菜鸟前来交流

网友G:
8#是什么PLC的编程软件啊??

网友G:
不知道符合楼主要求不?

网友F:
回复 网友G:
右下角不写着呢嘛。logix designer。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你这只是顺序启动,没有逆序停止吧

网友H:
你们写的太复杂了,看看人家Kachakacha写的,SFTL,SFTR指令,三菱,一共才3行程序。

网友I:
好久不见kachakacha出没,成传说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好久不见kachakacha出没,成传说了。
不会看到了,人家散掉了用户名和密码,正式退出不再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好久不见kachakacha出没,成传说了。
菜鸟练手和大神出招肯定不一样啦。我是学习,又不是嘚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