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公司有几个7年没是使用的变频器,没用过几次.现在要用,问下能直接上380V的电吗?

网友A:
先清理一下吧     用调压器 加压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B:
呵呵;不想听爆破声的话建议先用AC110V通电二个小时,然后再AC220V通电一个小时,然后接AC380V就没问题了;
当然,直接接上AC380V并不一定会炸;

网友C:
每相窜个灯泡

网友D:
电容放了7年,估计也该退休了,别搞上去没几天坏了,老板说你水平不行

网友E:
你需要这张图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电容放了7年,估计也该退休了,别搞上去没几天坏了,老板说你水平不行

网友G:
在一些书上也看到过。。变频器长时间(一两年以上)放置后首次通电要先用低电压220V进行充电。。

网友H:
没事,放了10年的电容也没事,慢慢的预充电激活它即可。就是先用小电压给直流母线电容器充电,然后一点点的提高输入电压,直至为额定输入电压即可。

变频器的说明书都会给出长时间存放变频器的预充电说明。有充电曲线作指导。

网友I:
先进行预充电吧,毕竟放置时间太长了。

网友J:
这个有听说过,早上也还在纠结这个问题,现在来答案了哈。

网友K:
先用调压器慢慢调下吧。

网友L:
必需要对电容进预充电激活,毕竟放置时间太长了

网友M:
时间太长了,低压预充电几个小时。

网友N:
是得注意看看!不要直接加380V电

网友O:
楼主,楼下给了你这么多建议,你执行得结果说说是怎样的?回馈下情下,是不是直接送380电源省事又没问题?

网友P:
回复 网友B:
三相同时加电压还是一相一相的加电压?

网友Q:
引用 网友E:

你需要这张图
学习了,谢谢楼主!

网友R:
回复 网友P:
两根线接入就行。

网友B:
回复 网友P:
呵呵;用AC110V及AC220V时用单相的就可以;

网友S:
回复 网友C:
这个好办法,虽然土

网友B:
呵呵;直接上380V不一定会有事,看运气吧;

网友H:
还有一种办法,把三相电源与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之间各串联一只100W的灯泡(220V的即可),然后电源接通,啥时候灯泡不亮了(熄灭了),拆掉它们,再正常给输入接通三相电源。这个方法也挺简单的,而且不需要什么充电设备和手段,就是3只灯泡即可。

网友T:
回复 网友H:
灯泡接在电源和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之间?

网友H:
回复 网友T:
是的,很有意思吧?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有的变频器(主要是进口的品牌),变频器的输入是可控硅的,不是二极管整流。所以外部的预充电灌不进去,而变频器的输出,有反顶并联的二极管续流,相当于桥式整流电路(对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而言)。

其实这个预充电的原则就是直接给直流母线电容渐变电压充电。只要达到这个目的,激活存放放已久电容就没问题了。

网友T:
回复 网友H:
原来如彼,斑竹一语道破天机,学习了

网友U:
电源电压逐渐增高

网友V: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办法,把三相电源与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之间各串联一只100W的灯泡(220V的即可),然后电源接通,啥时候灯泡不亮了(熄灭了),拆掉它们,再正常给输入接通三相电源。这个方法也挺简单的,而且不需要什么充电设备和手段,就是3只灯泡即可。
三相输出端?即接电机端!电机端不是严禁接三相电源的吗?

网友H:
回复 网友V:
此时,不接电机,而是接三相电源串联的灯泡。直接接电源可不行,那就炸了。接串了灯泡的电源!

网友W:
引用 网友H:
没事,放了10年的电容也没事,慢慢的预充电激活它即可。就是先用小电压给直流母线电容器充电,然后一点点的提高输入电压,直至为额定输入电压即可。

变频器的说明书都会给出长时间存放变频器的预充电说明。有充电曲线作指导。
版主,您好。预充电是搞个直流电通在直流母线上吗?

网友X: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想听爆破声的话建议先用AC110V通电二个小时,然后再AC220V通电一个小时,然后接AC380V就没问题了;
当然,直接接上AC380V并不一定会炸;

我们厂里也有变频器,现在终于解决我不能解决的问题了

网友H:
回复 网友W:
当然,是的。直流母线电容器,长时间放置不用,内部的电解液死了,需要一点点的激活。所以用直流电渐进充电,直至恢复性能。

网友Y(2022-09-06):
引用 网友H:
还有一种办法,把三相电源与变频器的三相输出之间各串联一只100W的灯泡(220V的即可),然后电源接通,啥时候灯泡不亮了(熄灭了),拆掉它们,再正常给输入接通三相电源。这个方法也挺简单的,而且不需要什么充电设备和手段,就是3只灯泡即可。
版主,是同时进行吗?(输入和输出同时接三只灯泡),是接三相ABC吗?

网友Z(2022-10-29):
变频器长时间不上电,担心的是变频器上电时滤波电容爆炸,估计闲置短时间的一般不会,变频器上电时电容有一定限电流充电过程。

网友AA:
学习一下,2楼的师傅给的方法就非常方便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