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触摸屏和PLC通讯 用485好?还是232好?

网友A:
瞎操心,如果你的PLC只有一个RS232,你还非要整个RS485转换出来连接不成;

网友B:
首先选你PLC自带的,如果你有些特别要求,比如距离等再考虑其它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肯定是 两者都有的情况下 用哪种好呀,如果是一样的话 我觉得选485 省钱一些吧 那线自己可以做

网友C:
我很少考虑这些情况的,拿捏不准的时候提出要求,让供应商推荐型号给我们用

网友D:
485的线可以自己做  232的自己做不了

485传输速率快 距离远

网友E:
考虑通讯距离,方便性等。

网友F:
感觉用485的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