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7):
客户反映伺服送料不准,过去一看,尼玛一会准一会不准,怀疑是不是丢脉冲了,开始监视伺服驱动收到的脉冲,每次都一样(当时没监视伺服反馈的脉冲,不知道反馈回来的值对不对,失策)
电气没问题开始检查联轴器,也ok,问题到底在哪里呢??
dang一下说出来吓到你们,伺服供电为三厢220,其中一相缺相,伺服竟然没有报警,安川你可以告诉我那天你是来大姨妈了吗?

网友A:
最好有证据,比如使用三相电压表显示电压,然后再让伺服的电运行,这样厂家才深信不疑。
不过厂家也有N多理由质疑,比如说伺服内部故障,并且是个案。

网友B:
看来是功率比较大的伺服,2000w以上的吧,小型的伺服单向和相220v都可以用,但是要在参数中设置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以前其他出现过会报警

网友C:
送料一般用小功率,应该在400w左右,此功率电机一般支持单相或者三相。

网友D:
750W及以下的本身就可以单相AC220V供电;

网友E:
我们的是单相AC220V供电

网友F:
我们用的台达和施耐德750w的都是接单相AC220V供电(接R和T)。

网友G:
我们用伺服,一般接三相,尽管可以单相使用,还是接三相。直流母线电压平滑呀。纹波小。

网友H:
有单相的也有三相的,主要是负载不是很大吧!

网友I:
还是楼主自己没整明白真正的原因在哪里,看来真是个秘密,神叨的秘密,你究竟自己留着吧,别跟大家分享了

网友J:
呵呵 细心点就可以发现了

网友K:
回复 网友B:
这个点到要害了,单相也可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三相比单相稳定,我们公司CNC老是烧刹车电阻,后来厂家过来改了三相变压器供电后就没坏过了(维修费2300),我但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请大牛科普

网友L:
小功率的伺服好像感想220V的多一些吧

网友M:
先把安川型号发上来便知真假

网友N:
感觉楼主发帖言语上要注意点,论坛也是公共场合,要把持住自己。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相比单相稳定,我们公司CNC老是烧刹车电阻,后来厂家过来改了三相变压器供电后就没坏过了(维修费2300),我但现在都不知道为什么,请大牛科普
估计是增加三相高精度稳压器,对吧。

网友O:
安川的伺服见到过220V的。

网友P:
单项AC220V也是可以用的。楼主不淡定了

网友Q:
看来搞设备维护真是什么问题都可能发生,学习了。

网友R:
估计是大马拉小车了,

网友S:
大材小用了才会这样的吧,,,,

网友T:
什么问题多会有啊

网友U:
出于常规思路以外的故障,检查出来却又是很简单的问题。

网友V:
我们这用松下a5也是单项220v的

网友W:
不奇怪的,估计是参数选项屏蔽了这项报警

网友X(2016-01-19):
小功率本来就可以单相供电,只是提供的扭矩不大而已

网友Y:
可能来大姨妈被你发现了

网友Z:
台达1kw的可以用单相220V,三菱750W的可以用单相220v,再大没用过

网友AA:
安川的我现在也在用,不好用,伺服报警511看说明书是 分频脉冲输出过速超出了已设的PG 分频比(Pn212) 的电机转速上限DB 停止可,打电话咨询客服,客服到很职业化,告诉我,和说明书上的一样,我说我是改造设备,只是给伺服换了一个地方,电机线和编码器的线延长了,参数没有改,以前运行过,客服还是职业化的说就是那个Pn212,无语
安川客服就这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