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此屏用USB无论上载或下载程序时,都会先更新韧体.在韧体(当前号:Ver-3.0033)更新至98%时,提示USB联接失败
问询台达客服.回复如下
1.进屏的系统设定画面,进行格式化.(格式化.人机有画面提示要求更新韧体至Ver-3.0035)
2.选较低版本的编辑软体(DOPSoft 1.01.04)进行韧体更新.
结果,故障仍然存在.

请问:
有解决的方法?
可以选用COM1进行韧体更新吗?用的普通串口线吗?

网友A(2016-03-09):
我是用1.01.04下载工程提示“开启USB失败”,楼主知道怎么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