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变频器怎么与水泵连接?最好有图 谢谢了,各位大神

网友A:
这个还需要上图吗,变频器输出uvw到电机三个头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菜鸟一个 因为要搞实验平台 就自己买了东西并试着连接 表情 所以。。

网友B:
确认变频器是新的话,自带说明书的。上面都有注明。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是新的 O(∩_∩)O好的 谢谢 谢谢

网友C:
不要着急,既然是新的先看看说明书再说。

网友B:
客气了呵呵表情说明书必须要看的,到时候还要调节参数啊。

网友D:
楼主上图啊。看看你的实验平台。

网友E:
变频器的输出和水泵的驱动电机相连,变频器的输入和电网相连。很简单呦。

网友F:
变频器说明书上有变频器的接线图,可以参考。

网友G:
变频器的输出端接电机的接线柱即可啊。

网友H:
看你要实现什么样的控制了,大多看说明书都可以的。

网友I:
如果一点都不了解的话最好找会知道的人弄,虽然很简单,但电的东西接错了那问题就大了。

网友J(2015-12-20):
菜鸟不是理由, 自己有没有先上网查资料, 不要遇到问题先想到问人, 查查资料手册看看

网友K:
是单相水泵还是三相水泵呢

网友L:
U V W三根线一连接就OK了,变频器一般都可以在面板上操作的吧,ABB的就可以

网友M:
针对 水泵有专用的变频器,普通变频器的话,你要负载是多大,还有就是停机时间设置的问题,以防突然速度下降幅度大造成反压损坏阀门或是泵

网友N(2016-06-28):
输入输出加滤波器在连接水泵了

网友L:
变频器与电机连接简单,UVW对应UVW连就好了,电机接成角型,我觉得你想问的重点是变频器的控制回路的连接与变频器的参数设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