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三菱plc中英文怎么转化,在线坐等!

网友A:
plc程序好像不能自动中英文转化吧,plc界面可以,不过也是要自己翻译成英文的

楼主:
就是下载了一个plc,结果都是英语的,问一下,怎么转换成汉语!

网友B:
翻译软件试试。

网友C:
plc编程软件是英文的吗?去三菱官网下载中文版,然后申请个序列号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