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望指点

楼主(2015-10-18):
在机器人控制中,plc和运动控制卡完成的功能有什么不同?plc在这个时代会不会已经因为不能胜任复杂的运动轨迹编程而在机器人行业中被慢慢淘汰?希望大大能解答一下

网友A:
机器人可以有自已的编程软件并编写控制程序,PLC可以和机器人通讯进行输入输出信号及数据交换。

楼主:
谢谢.......那这么说来,plc跟运动控制卡的作用重叠嘛??

网友B:
PLC的运动控制功能不如专业的运动控制板卡,其实PLC发明出来的初衷就是控制工控设备的,控制机器人与数控加工只是其一个小的分支用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