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 参数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楼主(2015-10-18):
其中远程刷新(RX)刷新软元件 是根据什么要设置X1000 设置X1000是必须的么?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A:
这个可以自已指定的,如果用XY不要和本地已有的地址冲突。手册中举的例子是从1000开始的。

网友B:
你X1100开始,X900开始都可以,只要PLC上这些地址没有使用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啊· 那就明白了 Z版\thanks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白啦 谢谢了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C(2017-08-27):
qcclink主站,设备站,远程智能站,本地站,他们怎么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