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怎样判别

楼主(2015-10-18):
开关电源上有一个E  103M  1KV的电容,静态下怎样判断它的好与坏

网友A:
放电后,量一下容量吧。。

网友B:
这是个耐高压的电容,看看不漏电、不短路就行。没那么严格。

网友C:
这个估计要专业的仪器来测量,维修的话,怀疑坏了,就换个吧,

网友D:
高压瓷片电容,不漏电、不短路就行,坏的可能很小

网友E:
没多少钱的玩意,如果怀疑就换了

网友F:
有就换,测是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