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通讯线连上了,现在是我不知道是否已连上通讯,但是不能上载,哪位大师能指点一下,怎么看通讯是否连上

网友A:
在PLC中传送个数据到 VW100, 在触摸屏上看看能不能正常显示 不就知道PLC和触摸屏是否通讯上了吗。

“西门子200和上海步科触摸屏之间的上传和下载”  是什么意思?  上传下载都是计算机PC和PLC(或者触摸屏)之间的。

网友B:
呵呵;PLC与屏之间只有有没有通讯上;
没通讯上屏上一般会报警提示;
另外直观一点的可以在屏上设个指示灯,指示I0.0,PLC上给I0。0信号,看屏上有没有变化;

网友C:
楼主说的上载是通过触摸屏的穿透功能直接上载PLC的程序?步科触摸屏与西门子200的目前我们还在测试阶段,还没确定能不能穿透,楼主有什么问题可以加我Q:991157524,我是步科代理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