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求助.我点X010,y0为什么没反应

楼主(2015-10-18):
(无正文)

网友A:
不要用脉冲试试

网友B:
不可以两个都用上升脉冲

网友C:
不直接输出Y0,你可以试试用M点转一下

网友D:
第六步没必要用上升沿,改成常开便于观察,也好分析!

网友E:
呵呵;PLC扫描周期造成的,第6步不用脉冲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F:
P0引导的子程序在X10由0变为1接通前一直不扫描运行,X10上升沿到来有了子程序运行条件,但是在子程序中由于之前没有运行,不知道X10之前状态,所以不存在X10上升沿。

网友G:
第六步不用上升沿指令试试

网友H:
原因是x10为脉冲执行,x10接通为一个扫秒周期,call子程序调用p0口,在那个扫秒周期子程序调用被存入影像区在下一个扫秒才从影像区取执行p0口那时x10被断开,y0无流原输入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