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家中主控机上没有sc-9的接口,管理设备器上没有端囗COM一样,有何另方法可将FX1PLC同电脑连接起来

网友A:
买条USB-SC-09编程电缆。

网友B:
usb下载线或者usb转串口。

网友C:
买一条USB转232串口线(这样就相当于你的电脑有一个串口了),或者USB-SC09的线(这个是三菱FX系列专用的USB数据线)

USB转232串口

USB-SC09

网友D:
最好是买原厂的USB转串口线。好像还需要驱动程序。比较可靠些。市面的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但不一定好使。

网友E:
呵呵;要不就买USB接口的SC09,要不就买个好点的USB转串口的转换器,再连接SC09

网友F:
用转换电缆。

网友G:
直接用USB电缆就行了,再不行的话,像笔记本一样,买个USB转串口好了。

网友H:
转换下就好了 淘宝也就几十块的事

网友I:
现在的电脑串口很少有了
所以买线是必须的
建议上USB-SC-09编程电缆

网友J:
台试机一般都有接口的,只是现在基本上不引出来,你看下你的主板吧

网友K:
三楼给出了最佳的答案

网友L:
台式机一般都有一个串口在后面板上,一般是蓝色的九针的,找找看,还有个情况是你在BIOS中没有打开串口,所以设备管理器中没有!

网友M:
三菱用笔记本的话最好买条usb-sc09的数据线,一条百十来块钱,少抽几包烟就省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