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为DCS供电

楼主(2015-10-18):
各位师傅您们好,
         一个UPS电源,有一个电池输入,市电220交流输入,电池采用16块12V总电压190,市电交流220,UPS输出是交流220,分别给部分DCS,及两台电脑供电,目前长按UPS电源开机键一秒后,UPS启动,显示电池供电模式,不到十秒后,UPS显示电池电压低,我测了一下,电池总电压降到了175,过不了一会UPS就自动关机了,期间市电一直供电,而且,市电输入,与UPS输出仍有220V电压,可是电脑,DCS那边却断电了,我想不通过UPS直接给电脑,DCS供电,可是没有效果,测着明明有电压的,为什么还是就跟没有电似得,不知道是不是市电有问题,还是UPS哪部分出现问题,,希望知道的师傅能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UPS是新装的吗?容量是否达到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新装的,刚用,你是说电池容量还是?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电池容量,是UPS的带负载能力是不是符合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将负载空开断开 还是这样,

楼主:
回复 楼主:
两台电脑,部分DCS功率应该不大吧

网友A:
市电电压是否正常 ?这些都要查一下。。

网友B:
你的ups应该是在线式的,市电经过变换给电池充电,电池再逆变输出交流,所以只要ups自检不过,就会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市电电压220V应该没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对对,是的,,自检不过,难道是市电有问题?我测了220V,应该没问题啊,装上后,在市电模式下正常工作了一天吧,然后就只能电池模式下工作了,电池模式下,用不了几秒,就显示电压低,然后自动关机,请问这是哪一块出现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测了一下,市电输入,与UPS输出,是导通的,UPS不开机,也是导通的,我想即使UPS不工作,只要有市电,那么也会有220V输出啊,也会为电脑供电啊,可是,虽然有电压输入与输出,电脑还是不能工作

网友C:
我遇到过一种情况:
电脑使用串口数据线连接UPS主机,电脑上运行UPS监控软件,当UPS故障的时候,就会发送指令让电脑倒计时自动关机。因为UPS有预见自己的电池组电压低或电池组故障,当市电没有供应之后,会随时非法停机。

网友C:
以下UPS软件的设置仅供参考:

或者检查计算机的电源选项设置:

网友B:
如果能换ups电池就换一下看看是否还有故障,也可能是给电池充电的电路有故障了,无法给电池充电,电池电压低所以开机后马上就关机。

网友D:
应该是UPS没有工作在“在线”状态。检查进线如果没有问题可以问厂家技术人员或仔细阅读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