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我们厂是做冲床送料机的,前段时间出的一台机老是出现送料不准的问题(电机为安川5系列22KW,驱动器为30KW,控制器为QD75),具体表现为低速(百分之三十以下)速度时正常,高速时就不行了,很是头大啊,可以排除机械原因。至于干扰,我们已做的比较好,控制线是双绞屏蔽线且加了磁环,且监测过PLC发出的脉冲和驱动器上所显示的脉冲是一样。我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电机和驱动器功率不配套所产生的问题?不知各位师傅有没有遇到这这种情况,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呢,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个人觉得你还是问下驱动器厂家能不能兼容这款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谢谢这位兄弟的建议,本来今天就跟安川代理商那边联系了的,无奈他们今天不上班,打算明天再打电话问问。同系列的应该能兼容吧

网友B:
好像伺服驱动系统的马达与驱动器之间的搭配是需要严格遵守厂家的配置规定的,让厂家来检查吧。

网友C:
需要廠家來解決吧

网友D:
问问安川吧。

网友E:
有没有换个编码器看看

网友F:
送料不准的问题很多,最大的可能是机械传动部分。建议你先检查这个再查电气系统。

网友G:
说句废话,发觉近段时间好多骨灰级的论坛元老都钻出来了。比如楼上。

网友H:
高速是多快的速度,有必要查下你的PLC高速输出口的频率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