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求助.

楼主(2015-10-18):
按X010.Y0没反应啊!到底问题在哪?

网友A:
子程序调用完成后上升沿已经没了。三菱不熟,个人理解。

网友B:
可不可以换个输入看一下,就是上面子程序调用的和下面的别用同一个输入,试一下

网友C:
上升沿比普通的常开触点优先执行,楼主要是把X10的上下两个触点类型调换,绝对OK。

网友D:
只可用一个上升沿 如1楼所说

网友E:
同意一楼的看法

网友F:
GX Works2仿真Y0有输出。也许是三菱的学习软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