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8):
求大神指教通过200控制6SE70多段速,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多段速设置是在变频器里的,PLC只是给个信号。

网友B:
找到6SE70的功能图,有一张专门是描述多段速控制的参数设置,看懂了,自然就可以连接参数和设置了。用S7 200的通讯,PZD中开关量信号控制多段速特别的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