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卤灯启动问题

楼主(2015-10-19):
厂里两个金卤灯总是一个亮一个不亮,检查触发器和镇流器都是好的,电源是两路供电电压也正常,我想问一下这种灯启动时和什么因素有关?如果电网中谐波太大会不会影响启动?

网友A:
镇流器好确定。触发器你怎么确定是好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镇流器好确定。触发器你怎么确定是好的呢?
换个新的啊!

网友B:
不亮很好办,排除法一个个排除就确定那里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亮很好办,排除法一个个排除就确定那里坏了。
说的对,反正没几个东西。国产的寿命不太长,最容易坏的是灯泡,其次触发器,最后镇流器。

网友D:
回复 楼主:
换上新的也不一定就是好的。

网友E:
这个用代换法应该很快找出问题,直接把亮的那个换到不亮的那个上面不就知道是哪个坏了?

楼主:
里面的配件都已经换新的了还是不亮!是不是和外部因素有关

网友F:
首先确定灯泡是好的,再检查镇流器的好坏,触发器只能用替换法判断好坏。

网友G:
灯泡没坏就确认触发器
谐波还不至于影响到启动!

网友H:
引用 楼主:
里面的配件都已经换新的了还是不亮!是不是和外部因素有关
看一下电源线有没有虚接。

网友I:
公司曾经买到仿冒的假的触发器,新的都没用,这年头假货太多便宜,回扣。。。

网友J:
电源接线是否结实,看是否虚接。

网友K:
一.灯泡不亮
1.点灯线路接错或连接松动 重新接线
2.灯具内接线松动或缺线 将线接好
3.灯泡内支架脱焊或灯头焊锡松动 调换灯泡
4.灯具高频短路 排除灯具高频短路点
5.触发器工作不正常 调换触发器
6.对于超前峰电路,线路中电容可能短路或者容量太小 调换电容器
二.灯泡熄灭或时亮 时熄
1.电源电压低于198伏或电源电压波动过大 扩大输配器或容量或升高电源电压到所规定的数量
2.对于超前峰电路,电容量变小或漏电流大 更换电容器
3.镇流器提供灯泡的维持电压低(开路电压低于要求值) 更换成合格的镇流器
4.接线松动 调换灯泡
5.电弧管内气体变质 调换灯泡
6.灯泡工作环境温度过高 加强通风散热
三.光泡光色发蓝色或光色不足
1.电源电压低于198伏 升高电压
2.灯泡老化 调换灯泡
3.灯泡工作环境过低 选用封闭式灯具等
4.对于超前峰电路,电容器的容量过小 换电容器
5.漏磁变压器次级电压低 换镇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