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各位前辈老师,请问KUKA机器人KRC4控制柜里面的电池,能够持续放电多长时间?如果我断电超过一个月,里面程序会丢失吗?电池能管多久?

网友A:
新电池一个月应该没问题!再说了程序应该不会丢的!丢也是丢零点!

网友B:
程序和相关数据备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它那里面的蓄电池到底是干啥用的?是保存程序用的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给电机编码器供电的!记录位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