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我这有西门子s7-200的CPU一个触摸屏显示温度,想测液体沥青的温度,现在用的PT100的,沥青粘到测温杆上老是测不准,谁给推荐一款测温仪,输出什么信号都行

网友A:
找非接触式测微仪。

网友B:
沥青?那温度得有几百度吧?属于油温检测。用热电偶比较合适,便宜、耐用。用非接触式的红外测温,价格上有些贵,当然非接触的好了。

网友C:
远红外测温仪,输出4~20mA电流信号

网友D:
红外线的
要精准就上高档货
福禄克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红外线的只能测表面温度,液体沥青是要测液体的温度,往往表面温度较低,里面温度较高

网友E:
红外线是最理想的,但是K偶也行,主要是得解决沥青粘连的问题。

网友F:
买个红外测温枪吧,差不了多少,用pt100每次都要废掉一个?好奢侈。

网友G(2016-05-04):
在线红外测温仪,非接触式的!业内有很多筑路机械上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