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安川sgdv-180a11a驱动器ae60报警
加工中心开机  X Y B 轴驱动器通讯异常
一共有四台驱动器只有一台驱动器报警显示ae60报警
其他三台powr led绿灯闪烁
是什么问题?哪位大师解决一下

网友A:
1.换根通讯线,如果是最后一个通讯轴,终端电阻也换个;
2.通讯地址是不是正确,检查码盘;
3.最后只能是换个驱动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会不会是驱动器的参数丢失了?

网友A:
应该不是,你不信的话可以拿电脑连上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