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指令输入时欧姆龙直接敲出指令就可以 三菱好像有点慢 有没有能够提升速度的方法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指令输入时欧姆龙直接敲出指令就可以 三菱好像有点慢 有没有能够提升速度的方法呀

大哥,三菱也可以直接输入指令啊,这方面还比欧姆龙的智能模式还高效一点。

网友B:
呵呵;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三菱用习惯了你还会说OMRON的不方便;

网友C:
哈哈。你觉得方便就方便吧。

网友D:
优点都是有的

网友E:
一直使用三菱,现在看西门子的头晕。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一直使用三菱,现在看西门子的头晕。

说明你三菱的没学透。

网友F:
同感!欧姆龙PLC软件比三菱好太多了,编辑快捷方便

网友G:
三菱也还不错了。。。

网友H:
三菱的熟了就方便 我刚始接触永宏 我差点疯了 后来接触台达我又蒙了 再用西门子我差点傻了 用上一段时间就都差不多了

网友I:
都一样,没有简单的,也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一天编一台机器和三天编一台机器都只要用户满意,就是高手。
如果今天用这个品牌,明天要换那个品牌。那肯定是要个适应的过程。
很多品牌的PLC。但现在,不是客户要求,我就只装一二种了,二种PLC看客户要求的功能,任选一种。不用搞得太杂了。

网友J:
我觉得用熟练了哪种plc都一样吧, 你用完这两种再用松下的你也会觉得特别别扭的,全都是快捷键操作的

网友K:
接触的多了就习惯了,欧姆龙的我还没摸过呢

网友L:
真心觉得欧姆龙的好用过三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