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5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5-10-19):
请教高手安川G5变频器上电后为什么不能启动,发出呜呜的声音,操作器上也没显示,这是哪里的故障。求师傅指教。谢谢。

网友A:
天关电源的问题,

网友B:
首先要显示正常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两个管子我都量了没问题哦,谢谢

网友C:
把风扇拔掉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了跟风扇没关系,现在确定是板子上出问题了,谢谢

网友D:
开关电源上的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