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高速计数器问题

楼主(2015-10-19):
请各位大大不吝赐教:
3问题
1.松下PLC的指令F166 HC1S K0 DT100 Y1 后面的控制输出只能是Y ,不能是R ?
2.软复位, 如FO MV H1 DT90052 复位的具体是什么? 是过程值 以及控制输出都复位吗?
3.F166 HC1S K0 DT100 Y1 这个指令,DT100就是目标值 ,那DT90302,DT90303这个目标值区域又有什么用?

网友A:
松下如果你要读取过程值 直接MOV DT90300 D0 哪么就读出了这个值在D0了 至于你说哪些指令手册里有讲详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答非所问啊 ,你回答的这个我知道,手册里有,但是我问的这个手册里没找到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图表中有已经说明了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其中DT100 是个设定值 这个值可以在是触摸屏里的地址 DT90302起始是Y0输出的值 所有的手册里都有 所以我基本不回答看书册就可以了

网友B:
输出只可以是Y,不能是R。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图表中有已经说明了
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其中DT100 是个设定值 这个值可以在是触摸屏里的地址 DT90302起始是Y0输出的值 所有的手册里都有 所以我基本不回答看书册就可以了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只可以是Y,不能是R。
谢了,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