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我更換了一個三菱的FX3U的PLC(含通訊模塊),從之前PLC讀程式再寫入到新的PLC里,PLC程式有設置D8120的指令。目前接到機器中之後無法工作,已確認上述D8120指令有執行,可以用電腦從通訊模塊讀取和寫入程式。請問我還有哪裡沒做對和須設置的嗎?

网友A:
什么叫无法工作 是PLC 不在运行模式 还是程序上的原因

网友B:
你读取plc的时候要读取寄存器的数值,我最近换的也是,没有读取寄存器数值,然后那个温度值乱变,后来我读取了寄存器后,好了,但是今天客户说微波不工作,过去一看,是客户设置的时间,到时间停机,我把它的时间设置为8000小时停机,也就是能干3年。客户同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何讀取寄存器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用刷卡機傳信息給PLC,PLC再控制終端設備,現在PLC運行什麽,程式測試都OK,但是刷卡就是沒反應

网友C:
考虑一下之前PLC里面设置的一些数据新的PLC没有设置,曾经碰到过一个供应商在程序里用了一个M500,他是用电脑置位的,由于是断电保持的所以使用没问题,但后来把他的程序读出来再写入一个新的PLC里面没有去置位M500造成新的PLC有一个电机不能启动。

网友D:
换PLC不止要读取程序和参数,数据也要读取,要手动选择的,应该是忘记这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否提示一下在哪裡手動選擇

网友E:
无法工作什么意思PLC报故障还是远程IO无法通讯 还是和上位机(hmi)无法通讯交换数据

网友D:
回复 楼主:
就上传的时候参数+程序框里,注意看一下

网友F:
学习了呵呵。这个一般我们都不接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