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富士变频器frn3.7e1s-4c与frn3.7e1s-4j后缀带4c与带4j有何不同,规格,尺寸,使用方一致么?

网友A:
呵呵;二个本身功能是一样的,但4J是在日本销售的,国内保修政策可能会不同;
4C是针对中国地区的,二个原包装里的说明书不同,一个中文,一个日文;

网友B:
4:代表3相380V
C:中国制造,无锡工厂。
J:日本原装。

同型号不同产地外形尺寸相同,内部参数略有不同,不影响替换使用。

维修方面保修政策相同,前提是通过富士电机的代理商购买就可以了。

网友C:
不影响替换使用,我已经替换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