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19):
艾默生变频器EV2000  7.5KW    控制端子DC24v  丢失   上电显示正常  利用面板操作  变频器运行正常  风扇运行正常   利用端子控制失效   接下来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予技术支持  先谢谢。

网友A:
顺着24V端子查下去就可以了。

网友B:
查24V电源呀!

网友C:
跑线路去呀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指导变频器已修好   排线插座接触不良 造成24v电压丢失  COM  共用端

网友D:
好记住了,以后遇到此类问题先从硬件查。

网友E:
顺着反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