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那位大侠有没有FC-360的驱动板图纸,驱动电路一个芯片坏了;下桥驱动的。。。请指教

网友A:
我记得fc51使用td350做驱动的

楼主:
FC 51和FC 360都采用的自举驱动方案,不知是否有驱动电路,请指教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是td350的话,规格书上有典型应用可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