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的变压器坏了

楼主(2015-10-20):
   去年在这里买了套小公寓,今年拿房装修后,终于结束了四处租房的流浪日子。我们的公寓整栋楼22层,除了1-5层专用的两套观光电梯之外,其余6-22层公用三部电梯,其中只有一部货梯能到-1楼。每层有25套房子。所以这三部电梯是相当紧张。可是就在这个么个紧张的用法之中,电梯还三天两头出故障,有一次本人还被关到8楼,非常郁闷。前天电梯又坏掉一部,搞得整栋楼住户都怨声载道,物业找人来修了两天了,还没修好。礼拜天坏的电梯,说是电梯变压器坏了,这种变压器坏了,只能电梯生产厂家才能维修。而礼拜天,电梯厂家不上班。我去,我就郁闷了,整个电梯居然会坏变压器,这是什么原因坏的呢?感觉几乎每套设备中坏变压器的可能性太低了,我不是做电梯的,由此想问下坛子里有没有在电梯公司上班的,解答下,为哈会坏变压器?

网友A:
电梯变压器有电源隔离变压器和控制电源变压器等,这些都不存在生产技术瓶劲,只有选型没留余量或是产品采用劣质材料生产品质差,遇梯用变压器网上很多,也能定制.不过电梯是特种设备,所用配件是要有认证的

楼主:
只是这电梯坏的频率也太高了吧,这个要是在使用过程中坏了,不就死定了吗?

网友B:
维保单位忽悠人的吧,上次一个物业直接来我们这给他看看变频器有没有坏,说维保单位说变频器坏了,物业不相信他们,因为隔一段时间就坏,说是发到天津厂家维修,然后一两天后就好了,我就不知道哪个厂家效率那么高这边发顺丰到天津一来一回差不多两天了,嘿嘿,其实很多时候维保人员都在忽悠物业和业主的,反正你们又不懂,弄点钱也是有的
不过你说的变压器就没弄过了,上次修电梯变频器去试的时候,问他们电梯什么东西容易坏,也没说变压器,说变频器和编码器什么的容易坏,还有接触器会触点不好,按理说变压器不容易坏才对

楼主:
其实他怎么坏,作为业主是不管的,可是,本来就觉得用起来紧张的电梯,现在又少了一部!!!最最关键的是,整栋楼交付使用还不到一年,电梯坏的次数,简直是数不胜数。不晓得有没有部门来管

网友C:
现在的小区电梯质量真是不敢恭维,冒牌的很多,差的很多,只能呵呵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只是这电梯坏的频率也太高了吧,这个要是在使用过程中坏了,不就死定了吗?
还是爬楼梯吧全当锻炼身体了

网友E:
每层25户三部电梯,这个实在是不太合理,搞得像宾馆一样的,是酒店公寓OR商住房?
买房不能选择这类啊,
我觉得变压器坏的可能性不高,又没有什么高精密器件,忽悠人吧?
或许是变频器有问题。

网友F:
变压器容量小了,或虚标假冒,纯猜测,曾修设备遇到过一例,隔三差五烧变压器,后来同型号烧完了仓库没备货,拿了个大的顶上去,巧的是,再也没烧了,才醒悟过来变压器容量虚标,也是第一次被变压器坑了。

网友G:
1~5楼有观光梯,说明已经是商业和住宅两用楼了,令人惊叹的是每层竟然有25套房子那么多去?现在的商住楼普遍都是每层4套房子。

(22-6=16)*25=400户人家,跟我们的整个小区的住户有的一比了。如果400户全部注满,平局每户人家5口人,400*5=2000人,简直就是一个中小学校呀,你们慢慢排队做电梯吧。

只能说楼主事先没有考察好居住环境,跳进这个坑里来了,赶紧出手换别的地方吧。

网友H:
现在电梯用的多了,把关可能也没那么严了,元件质量或选型的问题;
3楼所说的现象,应当也是不能排除存在个别情况的。

网友I:
正常
我遇到过
接线不牢固
负载短路都有可能
公司的货梯就是负载短路把柜子内烧了一部分!

网友J:
楼主觉得上下楼坐你们那的电梯还有安全感吗?关8楼,几个人在里面啊?

网友K:
可以借鉴大型工厂的QCC降低电梯故障率,哈哈哈

网友L:
这个电梯利用率也太高了,我们开发的是每个单元一部电梯啊,每层两户或三户吧。

网友M:
电梯目前都是人为在程序内部设定异常(有异常停车才好敲诈维修费呀),反之真的异常控制系统基本检测不出或者根本不会停车报警(这个就是电梯频频发生夺命原因)

网友N:
坏了肯定有可能的,比如哪个门锁接地,但保险丝又被维修人员用大规格的代替了,保护不了,那就只能烧毁了。

楼主:
坏第四天了,还没有修好。我住的这个是酒店公寓,很多人也都后悔买了这个房子,但是没办法。当时买房之前,说的是四部电梯,真正交房才发现是三部电梯,而且电梯里面没有通风排气孔,夏天的时候坐个电梯热死了。我也想爬楼梯,我只知道从六楼怎么上去,下去也只能下到六楼,六楼怎么到五楼的,整个消防通道都看不清楚

网友O:
有可能是负载太重吧。是不是修电梯的维修是所用的电源接到了变压器上导致过载烧坏,也有可能负载有短路的地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