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由于设备改造,改造的硬件需要控制24V正极通断,频率是每秒10次,每天有40万次左右吧,由于厂家PLC输出负极控制,我就准备用固态继电器做转换,咨询厂家没给个具体答案,就说几千万次以上,通断电流不会很大,就几毫安,就是不知道寿命会有多长,工作环境还好,温度也不会很高。谢谢

网友A:
固态继电器一般用在控制交流。

网友B:
个人认为没问题。

网友C:
是控制几个毫安的电流吗?固态有漏电流的,我觉得可能不能可靠关断。

网友D:
几毫安直接用光耦不就行了么。

网友E:
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F:
固态里面不就是光耦么。。。

网友G:
每秒10次,每天40W次。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类型的吗?还是继电器输出的类型?
如果将开关信号提供给固态继电器,100毫秒开关一次的频率,对于品牌级别的固态继电器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网友H:
没有问题的

网友I:
如果电流很小,几个毫安,那用固态继电器做什么?直接用晶体管做电子开关就行了。这个寿命是无限大的。(只要电路的设计合理,不会损坏。)

网友J:
如7楼所说,速度应当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控制几个毫安的电流吗?固态有漏电流的,我觉得可能不能可靠关断。
我是选用通断直流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秒10次,每天40W次。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类型的吗?还是继电器输出的类型?
如果将开关信号提供给固态继电器,100毫秒开关一次的频率,对于品牌级别的固态继电器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PLC是晶体管输出,三菱Q系列的,速度我倒是不担心,就是担心寿命,不要用个几个月就出问题那就不好完了,即使PLC输出是继电器类型,我也可以把触发接近开关直接接到需要触发的硬件上也是没问题的,不经过PLC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电流很小,几个毫安,那用固态继电器做什么?直接用晶体管做电子开关就行了。这个寿命是无限大的。(只要电路的设计合理,不会损坏。)
呵呵,对这个不熟,关键是停机改造,不能停太久,还是先用自己有把握的安全些。

网友C:
回复 楼主:
我们是由于用来断高压的,因为当时没有和是的继电器,但是发现电压检测还是有电压,最后改用了真空继电器。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也有输出直流型的,虽然平常绝大多数是交流负载。其实里面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前级电路给个信号光耦隔离可控硅导通,一般小功率的里面基本就大约10多个左右的电子元件,关键元件有个光耦和一个可控硅(大多数都是可控硅,可耐大电流),不过楼主的要求中通断电流只有几个毫安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秒10次,每天40W次。
PLC是晶体管输出的类型的吗?还是继电器输出的类型?
如果将开关信号提供给固态继电器,100毫秒开关一次的频率,对于品牌级别的固态继电器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
PLC是晶体管输出,三菱Q系列的,速度我倒是不担心,就是担心寿命,不要用个几个月就出问题那就不好完了,即使PLC输出是继电器类型,我也可以把触发接近开关直接接到需要触发的硬件上也是没问题的,不经过PLC
只要固态继电器的容量选择搭配没有问题,电路设计合理,这玩意感觉用一辈子都不是问题。

网友L:
没有问题!
个人见解

网友M:
你的开关频率不是问题   好多固态继电器漏电电流可能有几十ma  我用的美格而的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关断变频器的运行信号  估计在10ma  左右具体没有测量过   其它品牌的试过几个  不能可靠关断变频器的运行信号    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M:
你的开关频率不是问题   好多固态继电器漏电电流可能有几十ma  我用的美格而的直流控制直流的固态继电器可以关断变频器的运行信号  估计在10ma  左右具体没有测量过   其它品牌的试过几个  不能可靠关断变频器的运行信号    希望对你有帮助
谢谢,昨天测试了下,接法是这样的,我用NPN型接近开关输出直接接固态继电器转换成正极通断,就没进PLC了,测试效果OK,测试时间运转有3个小时吧,没发现干扰,原来没转接固态继电器的时候直接用接近开关发现干扰很严重,当然,如果会用问题我就准备改用PNP接近开关了,不过我还没买过这样的接近开关。其实我是担心固态继电器的寿命问题,毕竟一天触发40W左右,一年下来也有1亿多次,会用一年也好,就怕用几个月就坏了。

楼主:
突然想起,接近开关的触发次数也很高,倒发现接近开关的寿命倒是很长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固态继电器也有输出直流型的,虽然平常绝大多数是交流负载。其实里面的电路很简单,就是前级电路给个信号光耦隔离可控硅导通,一般小功率的里面基本就大约10多个左右的电子元件,关键元件有个光耦和一个可控硅(大多数都是可控硅,可耐大电流),不过楼主的要求中通断电流只有几个毫安吗。。。
呵呵,我刚好有通断直流50A的,只是做相机触发拍照的信号,电流不会很大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频率只有10Hz对于电子器件这个根本不是问题。

网友N:
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用的
其实更高频率的以前也试过,只是没查到固态继电器使用寿命,像机械的继电器都有个接通1000W次的寿命说明,问厂家技术员也没给个答复,就说可以用很久,可以达到要求

网友O:
没什么问题的 可以用!

网友P:
固态继电器大才小用了,你就弄个三极管那种mos管好了

网友Q:
最好用无触点的继电器!

网友R:
品牌固态继电器,只要不是过载过压还有过大的电压变化率,寿命可达10-3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