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求助:在电脑上显示实时PLC的变量,压力。用什么软件实现,就两个模拟量。有实时数值,曲线,表格。

网友A:
1、组态软件
2、高级语言自己开发软件。

话说只有2个模拟量的话,用VB,Delphi这类快速开发工具也可以开发开发,如果有版权意识的话用用类似于Delphi的Lazarus或者QT+Codeblocks这类开源工具也不错。

楼主:
没有自己开发能力,VB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自己开发能力,VB不懂
那就付费购买组态软件实现吧,比如组态王,力控,紫金桥等等。

网友C:
组态软件

网友D:
这个用VB定制编辑最省事。自己不懂没关系,找人花钱定制编辑一个即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操作软件。

网友E:
找别人,或许500块钱搞定。

网友F:
用组态软件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