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给位老师和前辈:我第一次使用安川伺服,需要此伺服作调速用(变频器一样调速),请问是不是就在5.6脚间加上可调12伏电源就行了呢?伺服参数如何设置?请帮忙解答,谢谢!设置?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详细看一遍说明书,伺服都是大同小异
控制方式有脉冲,转矩等控制方式,都可以调控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具体说说要设置那些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