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

楼主(2015-10-20):
一看到以为是50wv到度娘上搜了搜是50v耐压第一次看到这种电容拍了个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A:
当功放电容不错

网友B:
楼主真会拍照啊,这么大个电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像个大水桶

网友D:
摆个常见的参照物
50V的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E:
楼主在度娘查的 W 在这里表示什么

网友F:
容量比较大;50wv不知是不是常规标注,意义如何。

网友G:
50V的?容量可是够大。

网友H:
对比远处的美工刀与铁板上的螺丝,电容的体积顶多像太空杯的体积一样,楼主,我猜的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F:
回复 楼主:
以前未留意过这种标注。

网友I:
国外的型号标注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D:

网友J:
什么地方用的,是通讯上。

网友K:
好大容量的电容啊。

网友L:
咋一看好大的电容啊。楼主这个电容的体积到底有多大啊

网友M:
这个容量这么大!
第一次见到
作用是什么?

网友N:
好大的个头,不过好像也是拍摄角度的问题吧。

网友O:
普通电解滤波电容嘛。

网友P:
大水塘电容 一般用在音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L:
高度在150mm左右吧也不是很大

网友Q:
这么大容量的电容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R:
头一次见这么大容量的电容器。

网友S:
這麼大,價格也不會低吧

网友T:
好大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