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电焊机是个变压器,输出输入有隔离,加漏保能起到保护作用么,加漏保只能起到保护变压之前的线路漏电,请教一下电焊机需要加漏保么?还有国家标准是怎么规定的,要有据可寻

网友A:
移动式的都要装漏保

网友B:
加一个节电保护器就可以,节电和保护都有了。

网友C:
老式的线圈式电焊机,有初级线圈绝缘击穿之后,漏电到硅钢片的危险。
新式的电子式电路板的电焊机,也有元器件被击穿之后,电源板的高压传递到焊把线进行输出漏电的危险。
总之,装漏电开关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网友D:
如1、3楼所说,若装漏报,从原理上说更安全。

网友E:
《电工证》培训时讲:手持移动电气设备必须加装漏电保护装置。

网友F:
别忘了接上合格接地线哦!

网友G:
安规有要求,潮湿环境,电加热设备,手持工具,移动用电设备,必须加漏电保护,原文应该百度搜得到,给领导或客户看,最好粘贴原文,不要跟他们讲原理,讲不清。

网友H:
移动电源必须安装漏电保护器,对是工人负责,也是对老板负责。

网友I:
这漏保确实重要,实际焊机却往往乱搞,触电也有

网友J:
回复 网友B:
节电保护器???

网友K:
从安规来说,规定是移动设备电源必须加漏电保护装置的,漏电保护整定电流在保护不误动作时要求尽量采用漏电电流小的保护装置

网友L:
现在用的直流焊机是没有接地线的!

网友M:
能加上漏保开关肯定更安全可靠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老式的线圈式电焊机,有初级线圈绝缘击穿之后,漏电到硅钢片的危险。
新式的电子式电路板的电焊机,也有元器件被击穿之后,电源板的高压传递到焊把线进行输出漏电的危险。
总之,装漏电开关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表示赞同,但是还有一种更好的专门的电焊机保护器

网友O:
装当然会好些啦 安全嘛

网友P:
按规定是要加的,不过实际加的不多。

网友Q:
好像是說必須裝漏保,一機一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