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咸工:
   您好!一台变频器由6组(驱动电源+PC929+PC817)组成驱动及报警电路,没有接IBGT,单独检测驱动板,可直接短接PC929的9、10脚来屏蔽SC报警,一来,要焊接,二来,后续还要检查每相上下臂的管压检测电路,如果直接由端子处屏蔽SC报警,则更简单。从端子上采取屏蔽措施,我理解是:将三相中的每一相的上、下臂的IBGT的CE短接,由于驱动电路板上,每一相中,上臂驱动电源的GND与上臂的IBGT的E是连通的,下臂驱动电源的GND与下臂的IBGT的E是连通的,下臂的管压检测电路与上臂IBGT的E是连通的,这样,就会将上下臂驱动电源的GND连通了,上电启动后,会不会烧驱动电源?对电路有没什么影响?请你百忙中给答复下,谢谢

网友A:
只要主回路没有供电,你想怎么玩都可以。

楼主:
没有接IGBT,也就是主回路没有接入,用外接530V直流电源给板子供电

楼主:
测量了下,上、下二臂驱动驱动电源的GND,有好几十V的电压,如果强行短接,会不会对电路板有影响?

楼主:
有没人这样实践过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估计也就电源电压减去关断电压的样子最多20V左右,而且根据规格书,和电源有上拉电阻的。不会造成电源短路

网友B:
感觉你这样是错误的,也许我理解有误吧。

楼主:
如果是短接IBGT的CE极来屏蔽SC,就是将上、下臂的驱动电源的GND端,直接短接了,其间,没有上拉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理解是怎样的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都没有接IGBT不就是端子短路吗,上下桥的连接都没有了,而且除了下桥都是独立的电源。即时地全部短接在一起也是可以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是PC929的9脚和电源之间的,你把9-10短路都没有事,外部短接会有事吗?

楼主:
上图的连接端子左边是驱动板的连接关系,右边为IBGT,右边没有连接
本驱动板上共有6组电源,短接9、10脚,是同一组电源,如将上臂连接器的端子4、2及下臂的1号端子短接,是将2组电源的GND连接起来,

楼主:
将PC929的9、10脚短接,只是给9脚一个低电平,是在同一组电源内,而将上臂的4、2及下臂的1短接,是将二个不同组的电源GND直接短接

楼主:
DD100后为上臂管压检测电路,DD103为下臂管压检测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就是电源共地了,又不是电源并联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kazefsh

网友B:
4 2 与下面的1并接这样不是PN短路了吗?还试什么? 你这个奇思妙想毫无意义的

一,如此连接比PC929处短接不是复杂多了?
二,你这个机型无代表性,好多机并无接头上哪找点连?
三,有些机型通过模块来走通N,EV,EU等,远离光耦时问题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短接上臂4、2与下臂1,实际操作上,比短接PC929的9、10脚,更方便,并能检查管压检测电路,一举两得。
2、一般的大功率点的变频器,都是通过端子与功率模块连接的

网友C: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

网友A:
只要主回路没有供电就可以了,PN短就短了。

楼主:
回复 #19楼
只要主回路供电就可以了PN短就短了。

是主回路“不”供电吧,免得误导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有仔细看,谢谢

网友D(2020-05-31):
G和E短接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