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无显示维修

楼主(2015-10-20):
HMI上电蓝屏,只显示两三条无规则的横竖白条,上电听到有继电器吸合,故判断cpu和程序应该没有问题。从蓝屏和白条判断,显示屏电压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小。主要还是cpu有没有把数据传给显示屏,测量板卡输出端口有信号,断电测量排线,发现显示数据的脚位不通。拆下排线,发现接口处有磨损,更换新排线,故障排除。

网友A: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B:
这检修流程没说的。妥。

网友C:
HMI是什么东东

网友D:
没有拍摄图片分享过程,非常可惜,下次记得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C:
HMI是什么东东
人机界面。

出现白条一般都是屏幕扫描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有规则的可以判断是驱动芯片,但是无规则而且基本是蓝屏等于没有显示,所以数据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经验之贴,必须顶!

网友G:
积累经验啊!

网友H:
那种触摸屏啊?里面还有继电器?

网友I:
HMI是Human Machine Interface 的缩写,"人机接口",也叫人机界面。人机界面(又称用户界面或使用者界面)是系统和用户之间进行交互和信息交换的媒介, 它实现信息的内部形式与人类可以接受形式之间的转换。凡参与人机信息交流的领域都存在着人机界面。

网友J:
这个也是需要经验才好分析出问题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