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接线知识!

楼主(2015-10-20):
哪位师付给我讲一讲电机现场操作箱的接线知识转换开关1个启动按纽1个停止按纽指示灯两个红绿电流表1块转换开关标有远程停止就地越详细越好接触器控制软启动器控制变频控制都分别讲一讲万分感谢

网友A:
聊QQ啊?一个标点都没有

网友B:
   顶楼主题,标点后是不是这样的——
   哪位师付给我讲一讲,电机现场操作箱的接线知识:转换开关1个、启动按纽1个、停止按纽指示灯两个(红绿)、电流表1块,转换开关标有远程停止、就地。
   越详细越好,接触器控制、软启动器控制、变频控制都分别讲一讲,万分感谢!

网友C:
我直接被楼主没有标点符号的的语句读到断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