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楼主(2015-10-20):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怎么 解决

网友A:
打开许可证的服务Automation即可

网友B:
要求打开西门子秘钥的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弄啊?

网友C:
如果已经授权 还有这提示可能是你禁用了授权软件

网友D:
在服务中开启服务就可以了!

网友E:
授权出问题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计算机——管理——服务:
把这个服务设置为自动启动。

网友F:
授权管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