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0):
现在工程中用到了15个电动机,分别为1号到15号。需要:灵活的选择电动机(个数不限-1个到15个按需求选择),并按照电动机的编号由小到大顺序启动。请教各位大侠 ,如何去编程。我用的PLC是CP1H的。

如选择全部使用:顺序启动为1-2-3-4-5-6-7-8-9-....-14-15

如选择使用1,3,4,8,10,13,15这几个:启动顺序也是从编号小到编号大   1-3-4-8-10-13-15

如选择使用2,9,14       顺序为2-9-14

电动机启动的个数和所选的电动机编号都是不固定的   ,按照所选的电动机编号由小到大顺序启动  ,启动时间间隔为1分钟

求教各位大侠  如何编写程序

界面图

楼主:
求教各位大侠 指导一下

网友A:
只提供一下编程思路:把选择的序号存储进寄存器里面,然后编制顺序启停程序,把选择的结果鑲套进程序里面执行即可。

楼主:
把选择的结果鑲套进程序里面执行即可。

能详细点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用的间接寻址。

网友C:
编写一个程序是从1-15顺序启动的,然后哪个电机不选择可以选择屏蔽掉就可以,直接跳过,而不影响之前的程序

网友C:
回复 网友C:
上传有问题,最上面的应该在最下面,只是写了几个,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没考虑其中的连锁,急停

网友D:
将1-15号电机分别分配1个选择标志,顺序启动每一步判断是否被启用,被启用就启动该电机,不被启用就进入下1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做过类似的,用的间接寻址。
请问能说的详细点吗?间接寻址不太懂

网友E:
这个就是电梯的上升模式呀。

若干个电梯楼层输入    将数据输入队列   不久前已经用欧姆龙在本论坛中给人写过例程。

然后从小到大进行排序,  效率问题并不重要,冒泡排序法就可以,在论坛也有人写过例程。

最后依次执行,数据从队列中取出。

网友D:
这个控制不是随机的,比电梯程序要简单的多。

网友F:
6楼的程序不错。

网友G:
看着像是电梯选楼层啊。

楼主:
谢谢您的指导,我去找找看

网友H:
这是用三菱做的,仿真试了没问题,类似6楼

网友I:
回复 网友H:
你这方法太复杂了程序

网友I:
回复 网友C:
这个思路比较简便,还有更好的吗?

网友J:
不难的。

5楼的思路不错,也容易实现。

网友K:
以下采用FX-PLC编制,程序中:
M0:启动信号
M1-M15:输入选择信号
Y0-Y16:输出信号,对应于M1-M15(Y17占用)
M20-M25:左移位中间变量(共15次)
M40-M55:移位后和输入信号的逻辑与
编制原理解释:将输入信号M1-M15,与左移位中间变量M20-M35进行逻辑与计算,计算结果为M40-M55,如果逻辑与的结果M40-M55>1,则将其输出到Y0-Y15(用逻辑或方式)。

网友K:
以下采用OMRON-CP1H编制的,编程思路仍同上,程序中采用左循环进位标志P_CY,该进位标志P_CY应该等同于FX的M8022,M8022在进位时能够正常动作,但OMRON的进位标志P_CY却无效,请问OMRON的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I:
建议楼主按自然顺序把所有步都写出,然后没有选中的那一步直接跳过,简单清晰

网友C:
回复 网友I:
下意识想的,应该还有更简便的,比如说电机启动可以做成移位的,前面的选择也可以做成选择移位的,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做!

网友K:
如果仅从简单易懂方面考虑,那就是按部就班的一步一步的写,比如60秒的时间继电器,就用15个,还有互锁,每一个电路再加一个互锁,共15个互锁,再加15个输入信号,15个输出信号。

但如果从程序的简易行方面考虑,那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逻辑,比如60秒的时间继电器就用1个,15个延时可以反复使用(采用左移位),15个输入信号,可以用寄存器的一个字来代替,一个字有16个位,全部解决,输出也是一样,也是一个字,可以定义16个位。唯一的缺点,就是需要对功能指令相当熟悉。

希望高手能写出比我的程序更简单的,有吗?

网友K:
以下是程序说明,首先对源信号、启动选择变量进行逻辑与,其计算结果=W3
再将W3输出到Q100-Q101

网友L(2016-12-19):
标个记号,下次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