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调试求助

楼主(2015-10-21):
三菱MR-J2s伺服驱动器,设定为位置控制模式,在进给量设为30mm时,往返10次,实际进给量增加了2um,而进给量设为29mm时,往返10次,实际进给量又会减小2um,该机床运行已有几年了,最近才出现这种情况,请问该怎么处理?要调哪些参数呢?我将No.2(自动调整)从0106改为0108后,效果不明显?求助

网友A:
设置到28MM的数据试试是不是减小4UM和设置31mm的数据是不是增加4um,先看看是不是有规律的还是没规律的

网友B:
应该是机械误差,比较难处理

网友C:
首先监视下驱动器每次接收的脉冲是不是一样,不一样查电路,一样查机械。

网友D:
重点查机械!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滚珠丝杆的背隙补偿

网友F:
运行了几年,那么机械方面肯定有磨损,丝杆间的间隙会变大;

网友G:
感觉长期运行,造成机械部分刚度变差,伺服特性太硬过冲,调软点观察。将Fn0200的L0004调成3或2写入再观察看看。

网友G:
搞错了,上面是安川SGDV-200A的参数,也算是个思路吧!

网友H:
我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调了一下自动响应,没什么用,机床停了好几天的,现在先运行两个小时就正常了。丝杆肯定有间隙,多运行一下,或者把丝杆换掉。看看效果

网友I:
感谢作者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