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一台台达2.kW变频器,运行时无故停机,检查了一下,运转命令还在,三相输入电压365v平衡,也没有报警就直接进入到停止状态。
这个变频器运行已有几年了,工作情况是:加减速时间2s,程序设置运行7s后停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在运行了5s左右时进入了停机状态。
检查了270uF充电电容,还有260uF。感觉是变频器有问题,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恢复出厂再重新设置看看

网友B:
看看有没有主电路接触不好,启动后压降太大就停机的,停下来后电压回升又正常了

网友C:
台达都有这位的问题,我这里还有两台,一台45KW   一台7.5KW,现在怎么带都不出现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