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手上有西门子s7-200、s7-200 smart、s7-300各一台,没有西门子的触摸屏(好贵),可以通过电脑上的wincc flexible来和PLC通信吗?如果可以,具体该如何做呢?

网友A:
可以试一下启动运行系统看看 我没有触摸屏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B:
不用想了,一个是基于触摸屏,一个是基于工控机。
这样吧,找个国产的组态软件不就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手上有西门子s7-200、s7-200 smart、s7-300各一台,没有西门子的触摸屏(好贵),可以通过电脑上的wincc flexible来和PLC通信吗?如果可以,具体该如何做呢?

确保你的软件为WinCCFlexible Runtime版本(高级版才有的功能)并授权(正版授权比你的屏都贵)。

建立WinCCFlexible RT项目,然后会生成HMI文件,这样你可以使用PC作为触摸屏使用。

当然你无视版权的话,也就别提贵不贵了。

网友D:
为什么不直接用WINCC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D:
WINCC更贵,没看楼主考虑了成本么!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我相信楼主肯定是自己左测试的,首先如果使用PLC肯定是有电脑的,然后WINCC网上都是有的下的,自己用肯定不用考虑正版或者盗版的,所以WINCC还是比较靠谱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相信楼主肯定是自己左测试的,首先如果使用PLC肯定是有电脑的,然后WINCC网上都是有的下的,自己用肯定不用考虑正版或者盗版的,所以WINCC还是比较靠谱的哦!

测试不需要去靠盗版的,为啥要联机才能看到结果呢?分别调试读读寄存器数据就不能调试了?

所以大多数人玩这个还停留在电工水平,不是工程师水平上。

网友F(2019-11-09):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手上有西门子s7-200、s7-200 smart、s7-300各一台,没有西门子的触摸屏(好贵),可以通过电脑上的wincc flexible来和PLC通信吗?如果可以,具体该如何做呢?

确保你的软件为WinCCFlexible Runtime版本(高级版才有的功能)并授权(正版授权比你的屏都贵)。

建立WinCCFlexible RT项目,然后会生成HMI文件,这样你可以使用PC作为触摸屏使用。

当然你无视版权的话,也就别提贵不贵了。

请教一下,建立的项目是不是.FWX格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