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精机变频器

楼主(2015-10-21):
变频器有输出频率没有输出电压怎么办啊!高手指点谢谢变频器有输出频率没有输出电压怎么办啊!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检测IGBT输出U、V、W对P+、P- 的电阻值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则检测驱动电路的稳压管是否完好,还有光耦。

网友B:
估计只是一个工厂的普通接线电工,很简单的问题:
线接对了吗?之前能OK的运行吗?是突发的故障吗?
变频器的正常运行与输出,需要两个信号:频率信号和正反转信号,既然变频器已经显示频率,就是有频率信号了,那么正反转信号呢?如果接线以及信号正常,拆卸下来给公司的采购员拿出去送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相电阻不正常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C:
三相电阻不正常,那IGBT应该就有问题了。

网友D:
RUN灯亮不亮?加我微信聊吧1430521217

网友E:
首先,你要确定变频是否运行了,因为有可能你看到的只是给定频率而不是运行频率,如果确定了变频己运行而输出端三相之间没有电压,你的变频可以送修了。其它的你也检查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