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负荷

楼主(2015-10-21):
电机过负荷运行最多能超多少

网友A:
电机样本上这个指标是有标注的。一般在2-3倍范围。

网友B:
要超多久?超过一定的时间,甭管能超多少,马达都会冒烟烧毁得呀。

网友C:
电机最好是不要超负荷使用,要根据负荷量使用相应功率的电机。这样最省电。 长时间超负荷的后果就是烧毁电机。

网友D:
短时间可以超一点,时间长了肯定冒烟

网友E:
如果电机属于间断型负载,即有的时候负载大一点(大于电机额定负载),而有的时候小一点,那么从电机的允许发热方面考虑,是可以适当超载运行的,只要电机的温度在许可的范围内。
但必须要注意:
1、电机的启动能力是否许可。
2、电机的过载能力是否许可。
3、电机的温度是否在许可范围内。

电机的电流可按均方根计算,见下式:
式中:t=该负载段的运行时间,
     I=该负载段的电流
     Ie=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F:
不要长时间超就行

网友G:
过载1.2倍时小于20分钟,过载1.5倍小于2分钟,电机最大允许过载不能超2倍小于1分钟,过载2倍以上电机会堵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过载1.2倍时小于20分钟,过载1.5倍小于2分钟,电机最大允许过载不能超2倍小于1分钟,过载2倍以上电机会堵转。
非常赞同,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H:
好点的1.2倍持续1小时没问题
在往上我就没经历过了!

网友I:
看以上回复,应当是考虑发热和转矩。

网友J:
长时间工作的话,最好一点也不要过载。

网友K:
短时间2,3倍没关系,长时间最好运行在%90以下

网友L:
引用 网友C:
电机最好是不要超负荷使用,要根据负荷量使用相应功率的电机。这样最省电。 长时间超负荷的后果就是烧毁电机。
設計的電機小了,現在空間裝不了更大的電機,怎麼辦

网友M:
换高性能的电机装上,又不是说个头大的电机一定比个头小的电机功率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