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5-10-21):
大家好!
    我正在用一台ABB  ACS550-01变频器,调试时,故障端子,有电压输出,我只想让一台电机,远程控制,正转要求,频率40HZ就行,,请问需要设置哪些参数?怎么设置?

网友A:
描述的不清楚,看不明白。变频器的型号也不完整吧!

网友B:
故障端子有电压输出????

网友C:
设置继电器参数组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