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打救

楼主(2015-10-21):
求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的测试好坏方法,,,,

网友A:
伺服电机和编码器,以及伺服驱动器是成套使用的,楼主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伺服驱动器是如何报警的?

网友B:
松下伺服电机编码器出现故障的原因有:
1、电机拆装不规范(敲击电机轴)
2、电机轴在运行中受到强烈冲撞引起。
3、电机轴在运行中因越位撞到机械限位引起。
故障的处理方法:
1、规范电机的安装操作,电机轴受到强烈的冲击。
2、将限位行程保护开关的常闭触点信号串入到伺服控制器的CW和CCW端子上,确保限位行程保护开关动作时,松下伺服电机停止运行,以免过冲撞到机械限位造成松下伺服电机损坏。
3、更换松下伺服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我只想知道单独一个电机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得出它的好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我只想知道单独一个电机有什么方法可以测得出它的好坏,,
楼下大神快来打救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听说用万能表就可以,只是不知道具体的方法

网友D:
好像得先看看是哪类的编码器吧,不同类型的编码器的测量 方法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啊,你会测试吗

网友E:
是的,楼主说得对,一个万用表在手,走遍天下不用愁!至于方法嘛,我现在还没有掌握,不过用示波器我倒是会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可以教两招吗,,,,,

网友F:
等待中,偶非常想知道。。。。。。。。。。。。。。。

网友G:
这个要看类型……如果是通信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