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怎么能让机器人的伺服电机自动在启动状态,现在我都是通过编码器按住才行。有大神了解控制器上网口旁边两排端子的定义吗?

网友A:
1、按照上图接好手动/自动切换,急停按钮。

2、按照上图创建自动运行程序,并将这个程序号设置为开机运行

或者自己写如下程序
'---------------------------------复位
If M_Run(1)=0  Then  '钥匙在自动,复位为1,启动为0
  If M_In(15)=1 And M_In(3)=0   Then            '插槽1在运行
     XStp 1
     XRst 1
       Dly 0.5
   EndIf
  EndIf
'---------------------------------启动
If M_Mode=2  And  ( M_Run(1)=0 Or  M_Wai(1)=1 Or  M_Psa(1)=1 ) Then  '钥匙在自动,复位信号为0.启动为1
   If  M_In(15)=0  And  M_In(3)=1   Then   '插槽1被xstp停止后,启动插槽1
      XRun 1
      Dly 0.5
   EndIf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