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稳压管输入电源有24V,输出没接负载(4个12V的继电器)电压正常,有11.9V。接了负载后只有9.1V。我又把负载接到另一个稳压管,则电压没有变。我换3、4个稳压管了。负载电流只有0.5A.还是一样。输入端是不是有什么可以影响到呢?换了输入端滤波电容后问题解决。到底是为什么啊?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因为是线性稳压,所以后级有电容,没电容是带不起负载的,电容容量变低一样
电路板维修

网友B:
滤波电容就像蓄水池一样,可以让稳压管获得喘气的机会。
500毫安,你的稳压管是不带散热片的对吧,已经将稳压管的带载量用得差不多完了。

网友C:
电容是存电的,容量不够就存不了电,带负载就电压低

网友D:
7812稳压输入端加24V,稳压管时间长了会发烫的哦,

网友E:
输入端电容是坏的,漏电了。你可以用万用表测一下换下来的坏电容,两端有电阻。

网友F:
由此可见,输入端电容是有其作用的;原因如以上几位所说。

网友G:
应该是电容漏电了,楼主可以把电容拆掉带负载试一下,电压会不会降低,我觉得K版的解释可能更准确

网友H:
电容容量降低、漏电都会造成带不起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