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0-21):
车间一道工序以前是以接近开关为自动信号,好多年都没有用了,都是用的手动,接近开关早已没有踪影,现在又想改成利用光电开关为自动信号,不知道怎么改。。。请大侠出出点子![/

网友A:
这款光电是继电器输出的,接到S7-200输入端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接近开关是三根线,如何利用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触点来达到使用要求,谢谢!

网友B:
最好选用一体的光电开关,只有三根引线;另一种就是再增加两根线,选用发光和接收是分体的光电开关。

网友C:
这不简单吗?上面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一常开一常闭。

网友D:
你确定原来就是用的这种接近开关?如果是,请把接近开关的电源正极和输出串接在光电的常开点上,也就是白色和黑色线。

网友E:
用同样的pnp,no

网友F:
光电开关上有电路图,对应查下英文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接近开关肯定是这个型号,谢谢指点!

网友G:
是说要利用原有的导线吧,可以结合PLC输入端画一下电路图。

网友H:
可以直接使用,不怕麻烦你也可以加装中继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想也可以直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近开关是三根线,如何利用光电开关的常开常闭触点来达到使用要求,谢谢!
很简单,光电的电源二根线接到PLC上L+ M上获取电源;
然后你原来光电开关接哪个输入点,看下对应这个点的公共端接的是0V还是+24V,
输入公共端接0V的话,把光电输出继电器的公共端接到PLC L+上这个点上,常开输出的线接PLC上的输入点;
输入公共端接+24V的话,把光电输出继电器的公共端接到PLC M(0V)上这个点上,常开输出的线接PLC上的输入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今天下午做了两段实验,效果很好!

网友I:
欣灵的那个接近开关是PNP型常开型的,输出是高电平的一根线进PLC。看你的PLC接线方法和点位,你控制柜里的应该是西门子200的PLC,14输入10输出的继电器输出型,源型输入,公共端是0V,有传感器的24V电源接点L+ 和M。欧姆龙那个光电是继电器输出型的,棕接电源L+蓝接M,白黑是常开点,白灰常闭点,白色是公共线,把白色接L+,黑色线就接到PLC的输入点,灰色线不接。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过!

网友J:
光电和接近开关互换的话,同是源型或漏型的,同为常开或常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