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外部频率给定

楼主(2015-10-21):
请问,这个变频器的模拟量外部频率给定AI2(0-40mA),说明书写的是未使用,,可是我现在需要这个电流外部给定频率,怎么才能使用啊??求解!

网友A:
这个要对应内部参数设定,没有说明书没经常用谁记得了那么多参数,看看说明书

网友B:
指定模拟量输入为AI2就可以啦

网友C:
仔细看看说明书操作。

网友D:
你是要实现什么功能呢?你这个是ABB标准宏、要使用AI2将1102改为外部2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使用手自动宏、两个输入都能用
方法太多了,你慢慢研究研究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谢谢您,,我打算使用手动自动宏 也是刚刚发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恩真心的感谢您,,我知道解决的方法了,,不同的宏,缺省参数不一样